GROUND PAD 怎么添加

楼主(2019-08-13):
求大神,导入各pad的位置之后,怎么设置相同name的pad为同一个ground;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就是die上相同name的pad,组件成一个ground ring。好像用route中的power/ground ring wizard 可以实现 就是不知道建这个ring是干啥?希望有个大神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