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常见的空气开关问题

楼主(2019-08-13):
    如何解决常见的空气开关问题

         【导读】如何判断空开故障的原因?该怎么解决空开故障?依据什么原则选择空开的大小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经典案例,教大家如何解决常见的空气开关问题。

    案例回放:王先生家里常使用的大功率电器有浴霸、热水器、电磁炉、洗衣机、抽油烟机等,但是家里的空气开关频繁跳闸,针对这种情况,王先生应该选用多大的空开?

    案例分析

    经过分析可知:王先生家中的空气开关在夜晚及节假日跳闸的频率较高,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电源线足够大的情况下,选择4平方的铜芯导线,漏电开关可以选30A的(具体参照热水器最大电流),同时注意,漏电开关自动跳闸次数太多的情况下(一个月超过10次以上)必须要更换较大的漏电开关,另外漏电开关使用超过5年以上即使工作正常也必须更换。

    案例回放:家中空开原来在在负荷较大时偶尔跳一次闸,但是最近却总在夜晚6点半左右跳闸,且用电负荷不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案例分析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欠电压保护在起作用。

    新的空气开关一般有四种自动保护:

    1 过载保护

    2 电路短路保护

    3 漏电保护

    4 欠电压保护

    晚六点正是用电高峰,老旧房子的电压低于正常值的情况尤为突出,空开欠电压保护产生作用。

    案例回放:空开合闸几分钟就跳闸(电表下面的接地保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案例分析

    漏电保护器上面的接线孔, 有一个线柱,没有插在孔里。刚好挨着紧线柱的贴片,所以螺丝上的再牢固仍然是接触不良,只要有大功率用电器工作,就会跳闸!

    所以针对类似情况,可以按照下列步骤:

    先检查空开上面的火线,看线柱有没有都在卡片里!

    其次计算电流的大小,判断是否空开选型不当。

    如果上述原因都排除了,可以求助专业人士检查一下线路!

    一般家庭的进户线是4mm2的,空气开关选型不宜过小。从总开关至空调插座的导线线径太细,而空调的负载有太大,也会造成跳闸。

    空开老化,也会造成跳闸。

    如果仍然跳闸,就需要专业电工检查一下线路。

    案例回放:工厂空开白天正常工作,但每到凌晨总空开频繁跳闸,推上之后过1、2个小时内又会再次跳闸,这种怎么解决?PS:另外白天正常的用电量大,夜间只有1.5空调和小型冰箱在工作。

    案例分析

    可以利用排除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空开跳闸有几点原因:

    1.过负荷 2.有漏电的用电器或者线路 3.空开机构损坏。

    外进线电压过高引起的。为空开问题,换

    第一,开关有问题

    第二,如果是空气开关就是线路过载了,如果是漏电开关那线路有漏的存在

    第三,你检查线路接头处或接线端有没有松动的,尽快加固。漏电保护器跳闸和空气开关跳闸性质不一样,你应该把这个先搞清楚!如你所说应该是漏电保护器跳闸,负荷开关应该不会,除非有人偷你的电。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或是电器设备是否漏电。

    案例回放:宿舍楼总空气开关 400A,分出7个100A的空开。白天用电负荷小,但是 400A的空开频繁跳闸 ,100A的空开却不跳闸。这是什么原因?

    案例分析

    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1. 空气开关本身就是不良品(概率极小)

    2. 三相不平衡,负载集中于某一相(概率极小)

    3. 400A空开有漏电保护功能,且线路漏电电流超过保护值。

    4. 宿舍里有人使用质量不好的电器或者插排

    5. 开关接线松动,接头处温度过高

    案例回放:乔迁新居,装修的时候原装电路没动,只更换了电器。总开频繁跳闸,什么原因啊?

    案例分析

    可以更换新的空开,也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

    案例回放:为什么空开频繁跳闸,更换过后仍然如此?

    案例分析

    首先应该排除空开的问题了, 现在家用空开一般选用36A的。

    初步估计是电源线路老化的问题。

    先把空开的进线接上,负载线不接,合闸。如果跳闸,就是空开故障。

    若空开不调,再接上负载线(先拔掉所有插座)。接着把灯打开,看看空开跳不跳。若不跳,再逐个试插座,若有跳闸,就排查该插座的对应线路。

    另外要计算家中电器总功率是多少,然后除以220,根据实际电流选择空开大小。

    PS:需要注意你进户线,若空开选定20A以上的,线径要保持4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