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一款电源占空比输出有误怎么办?

楼主(2019-08-13):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在调试一款电源,该电源为一款光伏逆变器上所使用。具体如下所示:

          双管反激拓扑,200V~1000V输入,正负12V,+24V,+15V思路四路输出,功率为130W,频率50K
          变压器参数:原边感值为1.05mH,原边82匝,副边分别为10匝(12V输出),12匝(15V输出),19匝(24V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当200V启动后,mos管的驱动脉冲占空比只有0.07左右,我设计的最低输入时的占空比为0.4。随着电压的升高,占空比越来越小,到300V时,开关频率就乱了,我减小过原边的采样电阻,貌似没有什么作用,这个拓扑已经用过了,没有问题,我感觉问题出在变压器身上,但是又说不清。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大占空比0.4,应该是按最低输入电压、满载情况下设计的,空载下占空比会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占空比0.4,应该是按最低输入电压、满载情况下设计的,空载下占空比会低一些。

测试在200V输入时的上管驱动波形,感觉芯片都限占空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在200V输入时的上管驱动波形,感觉芯片都限占空比了。

加大假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