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写数字电源控制程序 我想请问下PID的输出误差值和需要更新的比较寄存器的...

楼主(2019-08-13):
最近在写数字电源控制程序  我想请问下PID的输出误差值和需要更新的比较寄存器的值怎么对应?感谢!

楼主:
打算用2812做控制,采用PWM控制方式,但不知道PID的输出怎么和占空比对应(也就是说,得到一个PID的输出,怎么去修改比较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A:
    pid输出乘以某个比例系数就是占空比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d输出乘以某个比例系数就是占空比吧。

    乘或除个系数。然后再加上, 最大和最小占空比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输出乘以某个比例系数就是占空比吧。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乘或除个系数。然后再加上, 最大和最小占空比限制。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