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如何添加一个封装

楼主(2019-08-13):
大家好,我的板子需要额外添加一个0805封装的电阻,但是我板子现有的封装都是0402 和0201 ,通过logic parts 添加原件,只能添加0201 或者0402 封装的,如何添加0805封装的原件,在线急等,无原理图,无法从原理图处更新添加。另外我尝试从其他地方弄个0805的封装放在库文件下,通过place菜单放置原件,也找不到0805

网友A:
如果你PCB里面本身没有0805这个封装,而且没有原理图可以更新得话,这种情况只能导第三方网表了!可以帮你试试,PCB和0805的封装发上来,或者私发过来也可以,441492527@qq.com,以及0805这个器件的1脚和2脚链接的网络名称说明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PCB里面本身没有0805这个封装,而且没有原理图可以更新得话,这种情况只能导第三方网表了!可以帮你 ...

发布了,公司禁止登陆qq和微信

网友B:
    mannual place那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nnual place那里试试

    试过了,那里的封装都是网络表带出来的,自己加的没进去

网友C:
    先建个文件夹,把库导入到这个文件夹中,把0805(dra,psm,pad)文件放入到这个文件夹,然后软件设置库的路径为这个文件夹,再去place--mannual place--advance--勾选libarary(软件本身默认勾选dababase),再回到place这边放置0805封装,但是放进去的不带任何电器属性。或者你也可以先把0402/0201元器件放进去,再单独修改成08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建个文件夹,把库导入到这个文件夹中,把0805(dra,psm,pad)文件放入到这个文件夹,然后软件设置库的路 ...

    就是PCB layout里面画封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PCB里面本身没有0805这个封装,而且没有原理图可以更新得话,这种情况只能导第三方网表了!可以帮你 ...

如果你有skill可以使用skill从PCB输出第三方网表,然后自己修改下网表后重新调入第三方网表即可!如果没有还有一个方法,不过后面改板就得谨慎点,直接在PCB里面加个0402的封装,然后把这个0402封装的焊盘单独修改成0805的焊盘,以及焊盘的间距和丝印都改成与0805的一样就可以了。自己心里有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skill可以使用skill从PCB输出第三方网表,然后自己修改下网表后重新调入第三方网表即可!如果没 ...

我现在就是直接在pcb里面改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