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IFA天线?在不同情况下怎么用,比如天线下方有金属物体的话?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13):
如何理解IFA天线?在不同情况下怎么用,比如天线下方有金属物体的话?非常感谢!

楼主:
PIFA和IFA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IFA天线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贴片天线加短路针,另外一种是从dipole到monopole到倒L天线,到IFA天线,然后再到PIFA。PIFA是需要地面的,所以如果天线下方有金属物体的话,用PIFA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FA天线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贴片天线加短路针,另外一种是从dipole到monopole到倒L天线,到IFA天线,然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ifa倒F天线,pifa平面倒F天线,应该说pifa属于ifa,pifa专指辐射片为一定面积的i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