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中遇到TVS类器件PCB上接的是GND的,也有接PGND的,向大家请教下这两种的优...

楼主(2019-08-13):
在实际中遇到TVS类器件PCB上接的是GND的,也有接PGND的,向大家请教下这两种的优缺点!

网友:
PGND是接地线的话,TVS接PGND最好

网友:
    我的理解,通过TVS用于泄放的导体面积越大,容纳吸收电荷的能力就越强,抗击ESD就越好。PGND也就是保护接地,一般会与金属外壳和大地连接,这样泄放的效果应该就会好。

网友:
    TVS管接地,不管是接GND还是PGND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大部分设计不能直接连接PGND的。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在PGND于GND之间加一个电容或电阻,来防止静电干扰。

网友:
    电磁干扰主要是共模的,所以,TVS接PGND,但如果塑料外壳的产品,那只能接GND,只要GND平面阻抗低,问题也不大,这就要求GND平面减少分割等。

网友:
    当这颗TVS要滤除的杂讯是由EUT外部进入内部时,一定接PGND,没道理接GND  只有在杂讯是由EUT内部出去外部时,才有一些可能改接GND。

网友:
    若是金属外壳,接PGND;

网友:
    如果有PGND,接PGND。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们的建议,我现在做基站的板卡,机架设计了导轨,板卡PCB两侧边都有铜箔(也是板卡的PGND);板卡之间经过背板互连;我们现在背板上GND和PGND没连成一片,板卡面板处有RJ45接口(网口,调试串口),还有SMA的接口;现在我们打算在两侧分别放置4到5只  1000v 4.7Pf 的瓷片电容电容连接单板的GND和PGND,类似多点接地,不知道是否合适;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2020-08-18):
    如果直接街道gnd泄放,会不会对内部的pcb产生影响啊,一直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