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为何既然压敏电阻在GDT前相当于短路(即等于导通),为何后面又说是GDT先导通?

楼主(2019-08-13):
看到一篇文章中说,气体放电管的阻抗高达G 欧姆级,而压敏电阻只是M 欧姆级。即压敏电阻在气体放电管前相当于短路,而气体放电管在压敏电阻前相当于断路。所以当高压来临后气体放电管将先导通,并将放电管两端电压维持在 20~50V 间,此时气体放电管电阻极小对于压敏电阻相当于短路。这时压敏电阻再动作。

我不懂为何既然压敏电阻在GDT前相当于短路(即等于导通),为何后面又说是GDT先导通?

网友A:
要看动作电压,GDT响应时间比压敏慢

网友B:
    气体放电管在高压下被电离,电离后的气体很容易导电,在高压下气体被电离后的电阻很低

网友C:
    气体放电管是开关型保护元件,开关型元件可以处理较高的浪涌电流,因为在导通状态下,元件两端的电压非常低。开关元件充当“近短路值”路径,将暂态能量从受保护的设备中分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动作电压,GDT响应时间比压敏慢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体放电管是开关型保护元件,开关型元件可以处理较高的浪涌电流,因为在导通状态下,元件两端的电压非常低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体放电管在高压下被电离,电离后的气体很容易导电,在高压下气体被电离后的电阻很低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