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入DXF 提示错误,看不到层信息

楼主(2019-08-13):
如题,DXF的路径也没有中文名,提示非法layer name,
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dxf导进去了么?我一般的处理是不影响使用就不管。

网友:
    把 use default text table 勾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导进去了么?我一般的处理是不影响使用就不管。

    主要这个没有层信息出来,就导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这个没有层信息出来,就导不进去

把 use default text table 勾上试下呢,能显示层信息了么

网友(点评):
解决啦,是DXF加密了

网友:
    DXF图放置的位置有中文路径

网友:
    allegro不支持中文,你把dxf没用的图层清理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