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是如何产生LVDS输出的

楼主(2019-08-13):
1. 使用OBUFDS原语例化差分输出缓冲器

  • module LVDSTest(
  • clkin,clkoutp,
  • clkoutn
  •     );
  • input clkin;
  • output clkoutp;
  • output clkoutn;
  • OBUFDS Mytest (.O(clkoutp), .OB(clkoutn), .I(clkin));
  • endmodule

OBUFDS Mytest (.O(clkoutp), .OB(clkoutn), .I(clkin));        //例化LVDS输出缓冲器

注意O对应P端,OB对应N端。

2. 分配Pin脚,PlanAhead截图如下:

注意:LVDS Pin正常应如图所示成对出现;

          分配LVDS pin脚时,需先查V5用户手册,确认该pin可被分配为LVDS IO,且属于IO属性,不能只是I属性;

          LVDS幅值在 I/O Std栏选择;

          输入可以为3.3V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