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V TLL电平与5V TTL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9-08-13):
各位大神有3.3V TLL电平与5V TTL电平的转换电路吗,比如stm32的串口和51单片机的串口TTL 直接对接,如果直接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BSN20应用(电平转换) Bi-directionallevelshifterfor I2C-busandothersystems

网友A:
I/O 會漏電!

    • 輕度
I/O 漏電增加功耗。
    • 中度
漏電影響正常功能,芯片動作異常。
    • 重度
漏電過大、芯片發熱,燒毀管腳或內部電路。

网友B:
    如果用于测试,可以选择这款。如果用于量产,且在乎成本我这里还有一款价格较低的国产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會漏電!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于测试,可以选择这款。如果用于量产,且在乎成本我这里还有一款价格较低的国产型号。

好的,谢谢,我先看看这款

网友C:
    txs0102,可以用,简单的可以用电阻直连,但是如上面的大神所说会有漏电流产生,但是我认为就算外加芯片也会存在漏电流。如果不通信的话漏电流是不是就没有了?有哪位大神清楚的帮忙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txs0102,可以用,简单的可以用电阻直连,但是如上面的大神所说会有漏电流产生,但是我认为就算外加芯片也 ...

    漏電流Leakage Current)一般是指不該消耗而額外消耗的電流,那種正常的耗電不算在其中。

网友:
    可以试下这款,圣邦微国产的

    SGM4553 REV.A.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電流(Leakage Current)一般是指不該消耗而額外消耗的電流,那種正常的耗電不算在其中。

谢谢您的讲解,我一直认为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讲解,我一直认为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

    來兩張圖你可能就更清楚了!

网友A:
公司一位資深經理犯下的慘案,大家引以為戒!

只想省錢、按鍵輸入不用 Level Translator 隔開,直接電阻分壓就進去芯片。

問題簡述
樣機會發生無法開機或 CC2640 使用一段時間之後燒毀。

複製方式
按鍵電路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就會發生。

問題分析

  • 參見附圖,按鍵偵測(KEY_IN)是簡單用電阻分壓後,就直接拉給 CC2640 的 I/O 做偵測。開機時 CC2640 尚未就續,KEY_IN 就有電壓灌入,因此損壞到該 I/O 接腳。
  • 不能開機的板子,當按鍵被按下時,KEY_IN 大約只能量到 1.8V ~ 1.6V 的電壓。(CC2640 的 I/O 電壓是 3.3V)
  • CC2640 燒毀的板子,燒毀前 IC 會發燙,燒毀後 KEY_IN 接腳(Pin 26)會短路到地(GND)。

解決方法
KEY_IN 的訊號應該使用 Open Drain 電路或有 Power Isolation 的邏輯閘隔開,例如 74LVC1G14。不過會造成訊號反相,軟體需要修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司一位資深經理犯下的慘案,大家引以為戒!

只想省錢、按鍵輸入不用 Level Translator 隔開,直接電阻 ...

谢谢讲解。这里我还有些疑惑:
1.如果IO输出的使用open drain或open collector,会有个反向的操作。这个时候会出现GPIO必须为高的情况下IO后面的负载电路才能达到我们期望的默认状态,那么GPIO默认为高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这个三极管或者mos管默认就是导通的情况下会不会也对使用寿命有影响?

2.IO输出使用的为buffer,这个我觉得除了成本没有其他什么弊端了吧?使用buffer的益处除了驱动、隔离是否还有其他的益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讲解。这里我还有些疑惑:
1.如果IO输出的使用open drain或open collector,会有个反向的操作。这个 ...

  • 問題一太深奧無法回答,默認低電平高或電高電平有沒有危險,是看系統對默認電平有無副作用。
  • 若不想默認高電平,Open Drain 或 Open Collector 串兩級會負負得正,會變回默認低電平。
  • 也有 Non-Inverting Buffer 這類的邏輯閘可用,這樣訊號就不會被反相了。
  • 不同電平的訊號,用 Level Translator 或 Dual Power Buffer 隔開,原本就是正確的做法。但這年頭大家為了省錢就會偷,成功了就賺到、失敗了也是消費者倒楣。講白一點,任何一個行業都是良心事業,只是良心和利益在每個人心中的比重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問題一太深奧無法回答,默認低電平高或電高電平有沒有危險,是看系統對默認電平有無副作用。
  • 若 ...

  •  感谢大牛的到位指导。我的问题只是没表述清楚,好多东西不懂。比如运放,最近在做仿真发现输入端有对外输出电流,而且电流已经是100+uA,看规格书也没看出来咋会有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牛的到位指导。我的问题只是没表述清楚,好多东西不懂。比如运放,最近在做仿真发现输入端有对外输 ...

  • 所謂「仿真」或「擬真」意思就是說「你不能當真」,與真實情況還是會有差距。

  • 仿真模式有靜態動態(或稱暫態),以 CMOS 邏輯閘為例,不動作狀態下可能只耗數十 nA 的電流,但如果工作在 20MHz,就不是那麼一回事。當然也會跟輸負載有很大的關係,關鍵在工作條件。
  • 一般運放工作電流可能介於數個 mA 至數十 mA 間,100 多 uA 應該不是個太驚人的數字。(當然也有 Nano Power 等級的運放)
  • 這樣的簡述很難確定問題所在,最好有原理圖讓大家幫你看看。

网友:
    双通道  、四通道我这里都有,你看看。目前我这款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于测试,可以选择这款。如果用于量产,且在乎成本我这里还有一款价格较低的国产型号。

    更便宜的是哪款?

网友:
    5V TTL电平可以驱动3.3V TLL,但是3.3V TLL不能驱动5V 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