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绘制4层PCB板的时候,是不是中间两层必须要设置成信号层啊?

楼主(2019-08-13):
    altium Designer绘制4层PCB板的时候,是不是中间两层必须要设置成信号层啊???

网友A:
    不是啊也可以设置成电源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也可以设置成电源层

这个有什么规则吗???还是随便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规则吗???还是随便设置

    除了在层叠管理里面设置厚度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规则了,不过牵扯到负片和正片的问题

网友:
    四层板的话会有两层信号层 S1,S2

网友B:
    常见的四层板(双信号层)有三种设计方案。
    下面地层用G代替,信号层用S表示有S1和S2两层,电源层用P表示,则三种方案如下:
方案1:         G     S1+P    S2+P     G       (不常用)
方案2:         S1       G         P       S2        (信号层在两面,常用!)
方案3:         G        S1       S2       P         (信号层在内层)

欢迎各位贴友指正!

网友:
    层的划分没有必须,只有需求。顶底层都是走线层,中间两层可以是GND-ART,也可以是GND-PWR,也可以是GND-GND,PWR-ART等。但是一般都是TOP-GND-PWR-BOT/TOP-GND-ART-B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四层板(双信号层)有三种设计方案。
下面地层用G代替,信号层用S表示有S1和S2两层,电源层用P表示 ...

    AD 设计的时候,下面会有板层名称显示,用习惯了,就会在相应的层进行有关布线或者禁线操作。
    可以手动添加,但要符合生产中的规则,如果非公司的话,就没必要那么多讲究,不用的层移除或者不操作隐藏。

网友(2020-07-29):
    这个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