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绘制好的PCB在导GERBER的时候有些参数要设置???

楼主(2019-08-13):
    altium Designer绘制好的PCB在导GERBER的时候有些参数要设置,好久没导了,怎么设置忘了,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

网友:
    主要是gerber和drill两个,两个的单位设成统一的,一般用英制,2:5 选择要出的图层,如果有内电层要出负片,钻孔文件和光圈要选择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