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tlab怎么计算代码的执行耗时

楼主(2019-08-13):
    Matlab怎么计算代码的执行耗时,要求支持code generation
    不要说coder.extrinsic 'tic','toc',这个不支持code generation

网友:
    这个我之前遇到过解决了,分享一下:
    在产生的C代码程序中在需要统计执行时间的语句,加上:
    clock_t begin, end;
double time_spent;
    begin = clock();
/* 你的MATLAB产生的c代码 */
    end = clock();
    time_spent = (double)(end - begin) / CLOCKS_PER_SEC;

网友:
    这篇文章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18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