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candance的大神吗?能否帮忙或指导一下:将.brd格式的pcb文件转为pads格式的

楼主(2019-08-13):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
有用candance的大神吗?能否帮忙或指导一下:将.brd格式的pcb文件转为pads格式的,谢谢!

网友:
candance->AD->PADS.这条路径可以转。 只是转为以后 的板子很难看。
candance->PADS 这条路径要什么脚本。反正很不容易搞定。搞完和上面的也差不多

网友:
pads转candence容易一点,不然按上面方法可以。

网友:
没有这样转过,听说是可以转

网友:
装完整版的PADS VX2.4
直接有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