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回事,Altium Designer软件突然打不开了,一打开就退出?

楼主(2019-08-13):
不知道怎么回事,altium Designer软件突然打不开了,一打开就退出???这是怎么了呀6 H2 K9 M; A% A

网友:
    是在連網或斷網下閃退?

网友:
    是不是最近动文件了

网友:
    哪个版本?不行就重装一下

网友:
    可以选择用管理员身份打开,如果还是闪退 ,那就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