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如何使用LVDS

楼主(2019-08-13):
无论使用HDL flow还是schematic flow,只需要例化IBUFDS,OBUFDS之类的差分缓冲器,就可以使用LVDS了。

    例化之后,要定位Pin位置,使用PACE,在IO

    Standard中选择LVDS33或者LVDS25,还能选择有DCI的版本。定端口时,注意看Datasheet中Pin名字分P/N,这P也要对应buffer中的P,N也要对应N。而且注意同一个bank只能有一个电压标准。

    如果用FPGA Editor观察布局布线后的情况,就会发现,FPGA

    Editor中没有IBUFDS这个Component,这个Buffer是藏在IOB里的,点击到Pin的图块中,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Buffer,就起到了IBUFDS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