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选择PA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哪些参数

楼主(2019-08-13):
2.4G无线通信,从mcu出来要加一个PA,请教大家一下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参数?

网友A:
看PA器件资料最主要关注:1 首先是器件的工作频段要覆盖你的需要的频段  2 增益,需要根据PA的输入功率和你期望PA的输出功率来确定  3 PA的1dB压缩点,根据调制信号峰均比,PA的输出功率要远低于1dB压缩点来保证线性度  4 效率也要关注。最后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A器件资料最主要关注:1 首先是器件的工作频段要覆盖你的需要的频段  2 增益,需要根据PA的输入功率和你 ...

谢谢你的答复,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PA器件资料最主要关注:1 首先是器件的工作频段要覆盖你的需要的频段  2 增益,需要根据PA的输入功率和你 ...

大神,第三点能不能讲讲其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第三点能不能讲讲其原理啊!

就是说   你的功率是会变化的
一般定义或量测的功率值   指的是Average
但实际上   它可能会爆冲     这就是Peak Power
两者差异叫峰均比

假设一个信号   峰均比为8 dB
而你的PA输出功率为20 dBm
这时你这颗PA的P1dB   至少要大于28 dBm
因为当功率暴冲时    是会高达28 dBm的(20+ 8 = 28 dBm)
如果P1dB小于这个值   好比27 dBm
那么当功率暴冲时   波形会被截波      造成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