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线长度怎么设置

楼主(2019-08-13):
allegro package 设计中,从finger上route 线到via上这个长度我可以设定吗?如果我要route两条一样长的线要怎么操作?

楼主:
有没有大神  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如果就几条线线长管控建议手工调制,如果数量多建议设置等长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几条线线长管控建议手工调制,如果数量多建议设置等长约束

    怎么设置等长约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等长约束呢?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假如我将这个设置最大最小值都填为9000,但实际当中我route线时,线长并没有停在9000长度时就不在增加。如果我想route 总长为9000的线(不管怎么调整这跟线的路径,总成都不会变),是还有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点评):
八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将这个设置最大最小值都填为9000,但实际当中我route线时,线长并没有停在9000长度时就不在增加。 ...

像PCB设计一样走蛇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