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人用fr4做过射频板的吗?

楼主(2019-08-13):
来自微信群:EDA365-射频技术交流群

群里有人用fr4做过射频板的吗?
2.4和5.8G频段,介电系数一般取多少?
是跟板子的材质有关吗,FR4是一种型号,还是很多种型号?

网友:
    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
    FR4不是型号,只是防火等级的代号.介电系数介意问板厂最清楚.

网友:
    FR4很多种,介电常数从3.3到4.5都有可能。介质损耗也各不相同,Df系数可能相差10倍,高端的用到25GHz也没问题,低端的只能做玩具。具体的参数需要从PCB制造商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