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长度是指扫频范围的最小值吗?

楼主(2019-08-13):
请问在进行HFSS仿真时,辐射边界条件距离辐射体要大于0.25倍电长度,

在下想请教一下,这里的电长度是指扫频范围的最小值吗? 但是算起来很慢,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这样,
    快速扫频仿真,可以是中心频率。扫频时就选最低频率下的电长度的0.25倍。如果频率很宽的话,可以分段来做扫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这样,
快速扫频仿真,可以是中心频率。扫频时就选最低频率下的电长度的0.25倍。如果频率很宽的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2020-01-05):
    是和物理尺寸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