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喷塑的金属外壳之间电气导通用什么方式做比较好?

楼主(2019-08-13):
之前没有接触过金属外壳。壳子表面有喷塑(一种很硬很厚的漆)处理。试过将两个壳体的螺丝连接处都做成机牙孔,结果安装上出现很大问题。想请教下喷塑的金属外壳之间电气导通用什么方式做比较好?非常感谢!

网友A:
    金属部件缝隙间的处理方法
1. 如果可以,不要让接触面喷漆,要保证接合处良好的导电性能,接合处可通过增加导电泡棉、弹片等材料来保持电连续性;
    2. 楼主的产品不能不喷漆?特别是接合处???若是这样,就只能通过多打螺钉孔来增加接合点了,通过螺钉使两部分的金属电气连接。

网友:
    做成机牙孔后,安装出现问题是因为定位吧,在外壳上做额外的机械定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部件缝隙间的处理方法
    1. 如果可以,不要让接触面喷漆,要保证接合处良好的导电性能,接合处可通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部件缝隙间的处理方法
1. 如果可以,不要让接触面喷漆,要保证接合处良好的导电性能,接合处可通过 ...

谢谢大神。

网友:
    通过遮喷处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