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_Skill不能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9-08-14):
点击setup后,显示没有检测到cadence软件,但我cadence可以用的啊。

网友A:
17.2的要添加个CDSROOT环境变量,变量值指向你17.2的安装目录即可!工具是通过CDSROOT这个变量去检测allegro软件和安转路径的。安装16.x版本的时候会自动添加这个变量,而17.x版本因为无需这个变量就可以启动软件了,所以安装的时候不会自动添加这个变量了!

网友:
17.2可以用,每次都要register,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的要添加个CDSROOT环境变量,变量值指向你17.2的安装目录即可!工具是通过CDSROOT这个变量去检测allegr ...

好的,多谢!

网友(2019-09-24):
    我添加了也还是不行啊

网友:
    hi i'm unable to download that eda skill app
    kindly give permiss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建系统环境变量    名称  CDS_ROOT   值对应你的allegro的安装路径 。

    应该没有下划线~~试了半天去了下划线才成功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解決

网友(2019-12-06):
    2楼的表述错误。正确的方法是:创建系统环境变量    名称  CDSROOT     路径是allegro对应的安装路径  比如我的是    C:\Cadence

网友(2021-04-08):
    是CDSROOT不是CDS_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