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的CCM,DCM BCM用示波器怎么区分?有哪几种好的方法?还请大神分享一下!

楼主(2019-08-14):
请问电源的CCM,DCM BCM用示波器怎么区分?有哪几种好的方法?还请大神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看MOS的电压波形,电流波形。

网友:
    区分三种电源模式,谁会打开电源去测试MOS的端电压呢?最好在输入端、输出端进行测试比较靠谱。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mos 电流波形。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