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9-08-14):
请教大神,
PFC控制IC,LLC半桥谐振控制IC,   都需要12V辅助电源,   用一路12V电源给它们同时供电,   这样的话隔离怎么处理啊? 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为什么要隔离。
其次,隔离用两路12V不就好了。

网友:
二极管钳位就行了,估计楼主就想避免互相的干扰。

网友:
    如果是同步的才需要隔离,不是同步的不需要管。

网友:
增加两组辅助绕组,
或者用单一绕组,每组增加一个二极管加以隔离,避免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