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文件系统&目录

楼主(2019-08-15):
Linux 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Linux下的文件系统为树形结构,入口为/ 树形结构下的文件目录: 无论哪个版本的Linux系统,都有这些目录,这些目录应该是标准的。各个Linux发行版本会存在一些小小的差异,但总体来说,还是大体差不多。

1. / 文件系统的入口,最高一级目录;

2. /bin 基础系统所需要的命令位于此目录,是最小系统所需要的命令,如:ls, cp, mkdir等。
这个目录中的文件都是可执行的,一般的用户都可以使用。

3. /boot 包含Linux内核及系统引导程序所需要的文件,比如 vmlinuz initrd.img 文件都位于这个目录中。在一般情况下,GRUB或LILO系统引导管理器也位于这个目录;

4. /dev 设备文件存储目录,比如声卡、磁盘... ...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目录,是Linux文件系统的一个闪亮的特性 - 所有对象都是文件或目录。仔细观察这个目录你会发现hda1, hda2等, 它们代表系统主硬盘的不同分区。
/dev/cdrom和/dev/fd0代表你的CDROM驱动器和floppy驱动器。看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比较文件和硬件的特性这却是十分合理的。它们都可以读出和写入。例如/dev/DSP,这个文件代表你的扬声器。那么写入这个文件的数据都回传送到喇叭。试一试 'cat /etc/lilo.conf > /dev/dsp' 你会听到一些声音。这是你的 lilo.conf 文件的声音!同样,向 /dev/ttyS0 ( COM 1 ) 读出或写入数据你可以和接到上面的设备进行通讯。

5. /etc 存放系统程序或者一般工具的配置文件。
如安装了apache2之后,配置文件在/etc/apache2/目录下。
/etc/init.d 这个目录是用来存放系统或服务器以System V模式启动的脚本,这在以System V模式启动或初始化的系统中常见。
如apache2的/etc/init.d apache2 start|stop|restart MySQL为/etc/init.d mysql start|stop|restart  6. /home 普通用户默认存放目录 Linux 是多用户环境,所以每一个用户都有一个只有自己可以访问的目录(当然管理员也可以访问)。它们以 /home/username 的方式存在。这个目录也保存一些应用对于这个用户的配置,比如 IRC, X 等。

7. /lib  库文件存放目录这里包含了系统程序所需要的所有共享库文件,类似于  Windows 的共享库 DLL 文件。

8. /lost+found 在ext2或ext3文件系统中,当系统意外崩溃或机器意外关机,而产生一些文件碎片放在这里。当系统启动的过程中fsck工具会检查这里,并修复已经损坏的文件系统。 有时系统发生问题,有很多的文件被移到这个目录中,可能会用手工的方式来修复,或移到文件到原来的位置上。
Linux 应该正确的关机。但有时你的系统也可能崩溃掉或突然断电使系统意外关机。那么启动的时候 fsck 将会进行长时间的文件系统检查。Fsck 会检测并试图恢复所发现的不正确的文件。被恢复的文件会放置在这个目录中。所恢复的文件也许并不完整或并不合理,但毕竟提供了一些恢复数据的机会。

9. /media  即插即用型存储设备的挂载点自动在这个目录下创建,比如USB盘系统自动挂载后,会在这个目录下产生一个目录 ;CDROM/DVD自动挂载后,也会在这个目录中创建一个目录,类似cdrom 的目录。这个只有在最新的发行套件上才有.  10. /mnt /mnt 这个目录一般是用于存放挂载储存设备的挂载目录的,比如有cdrom 等目录。有时我们可以把让系统开机自动挂载文件系统,把挂载点放在这里也是可以的。比如光驱可以挂载到/mnt/cdrom 。

这是一个普通的加载目录,在这里你可以加载你的文件系统或设备。
加载是使一个文件系统对于系统可用的过程。
在加载后你的文件可以在加载目录下访问。
这个目录通常包含加载目录或用于加载软驱和光驱的子目录。
如果需要,你也可以在这里建立其它的加载目录。
对于加载目录的位置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你可以在系统的任意位置建立加载目录。
建立 /mnt 只是为了使系统更工整的惯例。

11. /opt  表示的是可选择的意思,有些软件包也会被安装在这里,也就是自定义软件包,比如在Fedora Core 5.0中,OpenOffice就是安装在这里。有些我们自己编译的软件包,就可以安装在这个目录中;通过源码包安装的软件,可以通过 ./configure --prefix=/opt/,将软件安装到opt目录。

这个目录包含所有默认系统安装之外的软件和添加的包。

12. /proc 操作系统运行时,进程(正在运行中的程序)信息及内核信息(比如cpu、硬盘分区、内存信息等)存放在这里。/proc目录是伪装的文件系统proc的挂载目录,proc并不是真正的文件系统。
这是系统中极为特殊的一个目录,实际上任何分区上都不存在这个目录。它实际是个实时的、驻留在内存中的文件系统。

13. /root  Linux超级权限用户root的家目录;

14. /sbin  大多是涉及系统管理的命令的存放,是超级权限用户root的可执行命令存放地,普通用户无权限执行这个目录下的命令;
这个目录和
/usr/sbin;  /usr/X11R6/sbin或/usr/local/sbin 目录是相似的; 我们记住就行了,凡是目录sbin中包含的都是root权限才能执行的。

15. /tmp 临时文件目录,有时用户运行程序的时候,会产生临时文件。 /tmp就用来存放临时文件的。/var/tmp目录和这个目录相似。
许多程序在这里建立lock文件和存储临时数据。有些系统会在启动或关机时清空此目录。

16. /usr 这个是系统存放程序的目录,比如命令、帮助文件等。
这个目录下有很多的文件和目录。
当我们安装一个Linux发行版官方提供的软件包时,大多安装在这里。
如果有涉及服务器配置文件的,会把配置文件安装在/etc目录中。

/usr目录下包括:
涉及字体目录/usr/share/fonts ,
帮助目录 /usr/share/man或/usr/share/doc,
普通用户可执行文件目录/usr/bin 或/usr/local/bin 或/usr/X11R6/bin ,
超级权限用户root的可执行命令存放目录,比如 /usr/sbin 或/usr/X11R6/sbin 或/usr/local/sbin 等;
还有程序的头文件存放目录/usr/include。

/usr/bin 这个目录是可执行程序的目录,普通用户就有权限执行; 当我们从系统自带的软件包安装一个程序时,他的可执行文件大多会放在这个目录。
/usr/sbin 这个目录也是可执行程序的目录,但大多存放涉及系统管理的命令。只有root权限才能执行;相似目录是/sbin 或/usr/local/sbin或/usr/X11R6/sbin等;
/usr/local 这个目录一般是用来存放用户自编译安装软件的存放目录;一般是通过源码包安装的软件,如果没有特别指定安装目录的话,一般是安装在这个目录中。这个目录下面有子目录。
/usr/lib 和/lib 目录相似,是库文件的存储目录;
/usr/share 系统共用的东西存放地,比如 /usr/share/fonts 是字体目录,是用户都共用的吧。
/usr/share/doc和/usr/share/man帮助文件,也是共用的吧;
/usr/src 是内核源码存放的目录,比如下面有内核源码目录,比如 linux 、linux-2.xxx.xx 目录等。有的系统也会把源码软件包安装在这里。比如Fedora/Redhat,当我们安装file.src.rpm的时候,这些软件包会安装在 /usr/src/redhat相应的目录中。请参考: 《file.src.rpm 使用方法的简单介绍》 。另外Fedhat 4.0 5.0,他的内核源码包的目录位于/usr/src/kernels目录下的某个目录中(只有安装后才会生成相应目录);

17. /var 这个目录的内容是经常变动的,看名字就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为vary的缩写,/var下有/var/log 这是用来存放系统日志的目录。
/var/www目录是定义Apache服务器站点存放目录;/var/lib 用来存放一些库文件,比如MySQL的,以及MySQL数据库的的存放地;
/var/log 系统日志存放,分析日志要看这个目录的东西;
/var/spool 打印机、邮件、代理服务器等假脱机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