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对电源造成不同效果啊?

楼主(2019-08-14):
求教不同厂家431对电源影响啊,搞了个CR6842的反激电源,以前用了好几个品牌贴片的431,电源都会啸叫,偶尔找到一包直插的431,换上去试,效果很好,功率输出足,也没有噪音,后来换新买直插的431,换了几个厂家的,都不行,求教431不同厂家,为什么会对电源造成不同效果啊?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感觉是流过电压采样电阻的电流设计的太临界了,建议适当减小输出电压采样电阻的阻值。

网友A:
    感觉还是电压偏执置电阻的选取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基准电压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电压偏执置电阻的选取有问题。

24V电源,光耦拉电阻换过500欧,750欧,1K欧,1.5k欧都一样问题,431偏置电阻是20k和2.3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基准电压有区别。

应该不是基准电压有区别,因为不管怎么换431,空载输出电压都一样的。就是换了有些431后,带负载能力不行,电压跌落特别大,24V跌到19V,还啸叫。

网友:
    电源 挑IC,挑光耦,挑MOS管,挑变压器 之类的,一般都是参数太临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