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样做一个12伏降5伏的逆变式降压电路?

楼主(2019-08-14):
请教大神,

怎样做一个12伏降5伏的逆变式降压电路,手头有SG3525驱动芯片,EE25高频变压器,75N75场效应管,主要是变压器的绕线参数不知道是怎样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需逆变、直接加个7805稳压集成块。既简单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逆变、直接加个7805稳压集成块。既简单又适用。

7805效率太低,发热严重,我想用开关电路降压。

网友:
    7805电流小,绕线呢看你多少频率,一般30khz左右,磁芯越小绕组越多。

网友:
    初级估计要20绕以上,你试试空载电流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