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是把电流调到多少范围???

楼主(2019-08-14):
调试一款5模15频的板子...现在有两个频段收敛不好.B2 OR B7。 B2:RFMD7459+EPCO,B7:RFMD7941+EPCOS, 电流在670~680mA。
请问大家都是把电流调到多少范围???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这是做的哪个平台啊?

网友A:
    用RFMD的应该是高通平台吧,高通平台这两个BAND做到600以内是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FMD的应该是高通平台吧,高通平台这两个BAND做到600以内是完全没问题的。

嗯嗯,已经调好了,刚开始弄还在熟悉中! 请多指教!

网友:
    很久以前,这两个频段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确实不好调收敛,跟双工器器件也有关系,不过600以内应该还是可以调的,只要手机的底电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