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线上并联0402封装的1nf电容,测试不过,更换成0603的1nf电容可以通过。

楼主(2019-08-14):
静电整改中,发现复位信号线上并联0402封装的1nf电容,测试不过,更换成0603的1nf电容可以通过。
电容0402封装分布参数更小,引线电感更小,对静电的高频能量更有利泄放,但结果却相反?
不知道有其他解释没有?

网友:
    多换几个0402试试?或者0402虚焊了?

网友:
    电容的精度比较重要,会不会也和这个有关,你查查电容规格书,上面有精度的说明。

网友:
    会不会是接地点有区别(猜的)

网友A:
    楼主有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使用电容表面上由电容的容值决定,实际上是由电容的谐振点所决定的。

1nf电容的0402和0603封装,相应的寄生参数不一致,幅频特性是不一样的,自然谐振点也是不同的。

    一般封装越大,谐振点越低(因为ESL大)。

这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使用电容表面上由电容的容值决定,实际上是由电容的谐振点所决定的。

    1nf电容 ...

    楼上高见,说的很有道理,有一点,贴片0402和0603焊盘都很小,可能分布参数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使用电容表面上由电容的容值决定,实际上是由电容的谐振点所决定的。

    1nf电容 ...

    谢谢大神,但是谐振点越低不是应该滤高频的效果越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但是谐振点越低不是应该滤高频的效果越差吗?

静电干扰源属于宽带干扰,从低频一直到几个GHZ,对应于每个频率的幅度(其实就是能量)是不一样的,可高也不低。敏感设备(此处是复位信号)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接收机,对于每个接收机而言,幅频/相频特性曲线是不一样的。这样,对于特定的敏感设备,在其敏感的频率范围内,接受到干扰信号的能量造过其噪声容限就会使得设备发生误动作。

         静电干扰是一个宽带干扰,不是某个特定频率干扰,不能笼统的讲是高频,还是低频。

         另外,从肉眼就可以看出,0402封装大小是0603封装的一半,ESL大概会有1/2的差别,这会造成同容值的电容的谐振点相差几十M,甚至几百M。本案例中的现象与焊盘,板子上的寄生参数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电干扰源属于宽带干扰,从低频一直到几个GHZ,对应于每个频率的幅度(其实就是能量)是不一样的,可高也 ...

网友:
    这个和电容的耐压也有关系吧?和走线之间的距离也有关系吧?

网友:
    需要考虑RC的谐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