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AD 钢网怎么开

楼主(2019-08-14):
1个EPAD上需要开两个或多个钢网,那这个PAD要怎么设计,用FLASH吗?

网友A:
    焊盘不设置钢网参数,手工在封装里面的钢网层画shape

    感谢指导

网友:
    跟flash没关系

网友:
    按照安排开钢网,在制作钢网的时候他们会处理的,开成很多个小方格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设置钢网参数,手工在封装里面的钢网层画shape

可以 在 板子上开吧  不需要在封装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在 板子上开吧  不需要在封装里吧

    板子上开的话,要是器件位置变了,铺在钢网层的shape不会跟着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设置钢网参数,手工在封装里面的钢网层画shape

    想请教下,比较大的EPAD,如果我不做分割,到后边制版过程中,制作方会不会帮我分块上锡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比较大的EPAD,如果我不做分割,到后边制版过程中,制作方会不会帮我分块上锡膏啊

当然不会啊,这些要在设计中体现,或者有专门的文档说明给到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会啊,这些要在设计中体现,或者有专门的文档说明给到厂家。

分割成小块就是为了流锡均匀吧,还有别的原因吗?不分割会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