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巧区别滤波、稳压、比较、运放电路

楼主(2019-08-14):
    灵巧区别滤波、稳压、比较、运放电路

滤波电路常用于滤去整流输出电压中的纹波,一般由电抗元件组成,如在负载电阻两端并联电容器C,或与负载串联电感器L,以及由电容,电感组成而成的各种复式滤波电路。利用电路的调整作用使输出电压稳定的过程称为稳压。运放能对信号进行数学运算的放大电路。比较器是通过比较两个输入端的电流或电压的大小,在输出端输出不同电压结果的电子元件。比较器常被用于模数转换电路中。

    1、 一种常用的无源低通滤波电路

    上图由RC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很常用,在直流信号处理中常常会出现。熟悉RC微积分电路的可知,这不是RC积分电路嘛,其实积分电路具有低通滤波的功能。
    下图电压采集电路中就使用到了该滤波电路。

    2、 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

    看似简单,其实就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但对初学者来说并不容易。不是随便选择满足稳压要求的二极管再配个电阻就可以了的,电阻R的大小选多少合适?这是要根据稳压管的正常工作电流范围以及电压负载的大小进行匹配的。
    最好了解稳压二极管的U-I曲线图以及整个稳压过程。
    3、 电压比较器电路

    如上图,电压比较器的原理是这样的,当V1>V2时,输出为低电平(GND),当V1<V2时,输出为高电平(+5V),注意:一般比较器输出内部并没有上拉电阻,若输出不加上拉电阻,当V1<V2时,输出为OC(悬空)状态,并不是高电平。
    4、 运算放大电路

    上图为同相运放电路原理,输出公式为:VO=VI×(1+R2/R1)

    上图为反向输入运放原理,输出公式为:VO= -VI×(R2/R1)。

    要学会运用运放正负输入端"虚断"与"虚短"的原理,进行推算。

    ● 虚短指在理想情况下,两个输入端的电位相等,就好像两个输入端短接在一起,但事实上并没有短接。

    ● 虚断指在理想情况下,流入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电流为零。这是由于理想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无限大,就好像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开路。但事实上并没有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