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面板怎么纵向排列???

楼主(2019-08-14):
求教大神,活动面板怎么纵向排列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版本,只是个猜测:
不把面板定住(图钉按钮)是不是就纵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版本,只是个猜测:
不把面板定住(图钉按钮)是不是就纵向了?

大神,谢谢回复!
图钉实现停靠和弹出功能,没法改变活动面板排列方向,习惯纵向排列不知道咋改回。

网友:
那版本变化真大,还以为是这样呢:

网友:
    你就往下面拖几次,想停靠侧边就往两侧拖,下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