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为什么连接不上CCS3.3的相关讨论

楼主(2019-08-15):
环境

  • 操作系统:Win7, 64bit
  • IDE:CCS V3.3
  • 仿真器:SEED XDS510PLUS
  • DSP型号:TMS320C6713GDP(DSP6713)

检查步骤

试着按下复位按键后再点击Connect连接

请检查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核心电压是否为1.2V,IO口电压是否稳定为3.3V)

使用示波器AC测试检查供电的纹波,TMS320C6713数据手册的99页有纹波的范围要求

如果是用电池供电,检查电池电压,电池电压过低会造成连接失败,推荐使用电压监控芯片TPS3823-33

检查上电复位是否正常(上电时有复位脉冲,上电后复位引脚为高电平),DSP6713的复位引脚有上拉电阻

检查时钟输出是否正常,包括晶振输出和ECLKOUT(TMS320C6713中默认=晶振时钟/2),如果ECLKOUT管脚输出不正常,则说明芯片坏了

CCS3.3工程中载入的GEL文件是否正确(如“存储器的初始化”)

请确保仿真器是好的(换块好的DSP板试试),不过一般不会倒霉到是这种问题吧(一个仿真器好贵呢)

检查JTAG接口的EMU0与EMU1是否有上拉电阻,NC管脚应该保持悬空

检查PLL滤波管脚是否正确,滤波器是否焊接好

我就有一次EXCCET103的GND脚没焊好,怎么都连不上

芯片相关的配置(数据手册上说明的特殊引脚)是否使用上拉/下拉电阻进行配置?TMS320C6713要进行如下的配置

另外,保留管脚RSV1~7的配置是否正确也请参考Datasheet

实在没有办法,发现上面的检查都是正确的,恭喜你中奖了——赶紧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