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IP中manual place中放置的器件为啥都是默认flip chip的?

楼主(2019-08-14):
是不是默认在sip中放置的器件都是flip chip的,那是不是说在package symbol中画的封装都应该从bottom view方向画?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但灌一下水

网友:
    应该是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package symbol中画的封装默认是top view

网友(2020-06-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SIP中器件只能摆放到surface层,默认是flip chip。不知道怎样摆放到Base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