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Expedition原理图放置元件后提示遇到不适当的参数

楼主(2019-08-14):
请教大家,使用Expedition画原理图,配置好databook以后,放置元件出现如图所示遇到不适当参数的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拜托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放置所有器件都提示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所有器件都提示这个问题吗?

databook里调出的器件都这样,除了GND这样的特殊符号

网友:
你的数据库是什么格式的,看看每一条数据里面有没有databook 不允许的符合,比如 。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databook里调出的器件都这样,除了GND这样的特殊符号

说明你的databook配置的有问题啊,可以参考《DxDataBook应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