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版本和15版本区别大吗???好用不好用啊

楼主(2019-08-14):
altium Designer 19版本和15版本区别大吗???好不好用啊
想更新软件都没勇气

网友:
还用的15,听说19很好用

网友A:
    想试试19,18在用,占内存,不知道19会不会更好

网友:
    如果板子不复杂,电脑配置不高就不要换了,吃内存,不过对于画板有很大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试试19,18在用,占内存,不知道19会不会更好

如果在用18的,可以换一下19.1.5版本,bug相对少点,感觉比18更顺畅

网友:
    操作方式改变非常大,速度有提升,但是内存使用通常在1G以上,单单开软件就要几百兆。和AD17及以前版本的300多兆比,更好资源。版本相对稳定度最好的是AD16.1.12

网友:
    复杂板子铺铜简直是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