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从原理图导PCB后,有个别器件的网络不见了,可以直接添加网络吗

楼主(2019-08-14):
altium Designer从原理图导PCB后,有个别器件的网络不见了,可以直接添加网络吗???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找到原因,否则你安心发板啊。
可能是原理图和PCB封装的焊盘编号不一致?

网友B:
可以,但是要找到原因,不能影响到产品功能

网友C:
    1、可以
    2、网络丢失可能是你的网络名没有放到连线上。
比如一个芯片管脚名称为SCL,你放的网络名没有压到线上,导PCB时网络名就会丢失。实际是你的原理图上网络名就没有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找到原因,否则你安心发板啊。
可能是原理图和PCB封装的焊盘编号不一致?

    那我先找一下问题,再直接添加网络吧,感觉这样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要找到原因,不能影响到产品功能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
2、网络丢失可能是你的网络名没有放到连线上。
比如一个芯片管脚名称为SCL,你放的网络名没有压 ...

    嗯嗯,看了一下的确是这个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还是要弄清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原理图完成编译一下,核对一下是否有错误,可能有些引脚没连接上,导致导入pcb出现问题,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C:
    1、可以
    2、网络丢失可能是你的网络名没有放到连线上。
    比如一个芯片管脚名称为SCL,你放的网络名没有压 ...

    你好,如果出现上面说的网络名没有压倒那根网络线,导致网络没有添加上,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性查到所有的这种情况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