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ltium Designer里画图中这个符号???

楼主(2019-08-14):
怎样在altium Designer里画图中这个符号???

网友A:
建立一个原理图封装就好了。
一个圆圈,两个引脚,Ucc、DC、+和-用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一个原理图封装就好了。
一个圆圈,两个引脚,Ucc、DC、+和-用Text。

原理图封装好像只能画矩形啊,圆怎么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封装好像只能画矩形啊,圆怎么画呢???

里边有圆的,如果你找不到,可以在原理图中画好,然后复制到封装那里去

网友:
    就是用这个椭圆形绘图工具画圆,两个半径一样不就是圆了?
    也可以在place菜单底下找这个椭圆形绘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