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左上角的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08-14):
altium Designer中左上角的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产品是不是金属外壳?或金属面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是不是金属外壳?或金属面板呢?

不知道啊,看人家的原理图这个东东不认识,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吧

天线没有网络吗

网友:
    那个是天线,有些天线是在模块上边的,板载天线,陶瓷天线等,这个只是提示你带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吧

那要看他的封装是怎么画的了,如果他从黄色方块里面出来的是一个引脚,就会自动生成网络;如果只是一根线不是引脚的画就不会生成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没有网络吗

那要看他的封装是怎么画的了,如果他从黄色方块里面出来的是一个引脚,就会自动生成网络;如果只是一根线不是引脚的画就不会生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