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大家解释一下这种ESD器件的防护原理??

楼主(2019-08-14):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
想请大家解释一下这种ESD器件的防护原理??

网友:
怎没没加威望

网友:
该器件主要由8个二极管和一个TVS管组成,Pin1、Pin3、Pin4、Pin6具有相同的结构,并共用一个TVS管。
以Pin1为例,当瞬态正脉冲信号施加在Pin1上时,Pin1与Pin5之间的二极管导通,并通过内部的共用TVS管导通至地。当瞬态负脉冲信号施加在Pin1上时,Pin1与Pin2之间的二极管导通,直接泄放到地。

网友A:
5楼补充一下,如果VCC接上电源,当然这个电源必须是低于共用TVS的钳位电压,那么,静电的正脉冲就可以直接通过VCC释放掉,而VCC管脚附近的电容能快速吸收能量。比VCC不接效果还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补充一下,如果VCC接上电源,当然这个电源必须是低于共用TVS的钳位电压,那么,静电的正脉冲就可以直接 ...

瞬态电压很大,应该直接就从稳压二极管走到地了吧。还会有充放电的过程吗?

网友:
电容在没到钳位电压就起作用了,当然这里面还有电容及走线的esl的影响,实际应用,没有共用Tvs,靠外部电容,也能得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