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RC输出报告中有这一项,这是什么违规?感谢!

楼主(2019-08-14):
请问DRC输出报告中有这一项,这是什么违规?非常感谢!
Check For Vias Under Top Place Outlines       : YES,
        Hazards Found : 30

网友:
应该是过孔打在了器件的丝印内,大概浏览一下,大部分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跑drc把这选项去掉,不要跑

网友(2019-09-19):
    可以不用跑这项

网友:
    看看,只要不存在短路问题,直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