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con分区怎么建不了封装,提示锁住了,要如何解锁?con分区也删除不...

楼主(2019-08-14):
请教大神,这个con分区怎么建不了封装,提示锁住了,要如何解锁?con分区也删除不了,要如何能删除。非常感谢!

网友:
通过Setup->Partition Editor进行查看,看看是否被其他人锁定了。如果确实是锁定了,通过Setup->Unreserve Partitions,强制删除标注信息。选定指定Partition->A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