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高度

楼主(2019-08-15):
    丝印是有高度的,且丝印高度:丝印>阻焊油墨>焊盘,所以QFN下以及小于0603的封装下不可有丝印。

网友A:
    这说法不合理,丝印是有高度的,但是焊盘上锡后,锡也是有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法不合理,丝印是有高度的,但是焊盘上锡后,锡也是有高度的

能保证小封装(0402 0201)的焊盘上锡后高度高于丝印吗?

网友:
    只要PCB板厂丝印是常规的那么就行,如果做了特殊处理,另说。

网友:
    0201器件才考虑丝印的问题,其他都不考虑

网友:
    丝印距离焊盘大于4mil板厂才能做出来,丝印需要有,便于产线贴片对位

网友:
    所以有些丝印板厂会建议挪开一些便于制作

网友:
    经常做过0402,QFN底下有丝印,只要不上焊盘

网友:
    丝印不压住元件就好

网友:
    丝印距离焊盘大于4mil板厂才能做出来,丝印需要有,QFN 丝印放在焊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