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原理图交互不了

楼主(2019-08-15):
就是点原理图器件pcb没有高亮,是咋回事啊大神们。网上百度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A:
    两者网络一致么?原理图要设置允许交互才行。

网友B:
1.第一方网表调入的才支持交互,第三方网表调入的是不支持的;

2.原理图上的交互开关打开了没;

3.如果打开了还不行就重启下软件试试,如果还不行就重新导下网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第一方网表调入的才支持交互,第三方网表调入的是不支持的;

2.原理图上的交互开关打开了没;

    3.如果打开了还不行就重启下软件试试,如果还不行就重新导下网表看看;

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之前画的板子现在也不能交互了    原理图里面的交互选项也打开了   是不是删除了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网络一致么?原理图要设置允许交互才行。

    网络一致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用原理图软件orcad打开原理图,里面有允许交互的选项需要打开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理图软件orcad打开原理图,里面有允许交互的选项需要打开这个功能

    一直就是开着的    没关   但是还是不能交互

网友:
    试着把文件夹下的所有log等没用的文件全部都删除掉,重新生成网表后再导入。

网友:
    反正以前也遇到过公司电脑安装后,设置里面都打开了就是不能交互,重新安装也不行的情况,最终没有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