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一开五孔双控开关怎么接吗?

楼主(2019-08-15):
    你知道一开五孔双控开关怎么接吗?

    【导读】如何实现一开五孔双控开关呢?首先你要识别出火线和零线,还有地线的字母,分别是L N E。火线一般为红色,零线是绿色的,地线一般为花色。

    一般而言,进线有两根,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所以一定要分清哪根是火线,哪根是零线才能保障安装不出现问题。

    火线零线连接完成以后,再进行开关盒的安装,然后再测试如果没有声响,说明已经成功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