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画pcb板外框警告

楼主(2019-08-15):
问题: 使用outline 画pcb板形状弹出   “WARNING(SPMHA2-118): Board Geometry subclasses, DESIGN_OUTLINE and CUTOUT are the preferred subclass”警告

网友:
    17.2推荐板外框画到DESIGN_OUTLINE层

网友:
    板外框class选择Board Geometry,subclass选择outline

网友(2021-04-09):
    樓上的各位有沒有搞清楚 Design_Outline , Outline 和 Cut_Out 的差異?
    為何16.6 只有 Outline , 而17版開始卻有這三個?
16.6的outline 資料轉到17.2 時 , 系統會怎麼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