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交叉编译工具如何搭建

楼主(2019-08-15):
操作平台:REL5.1

交叉编译工具版本:ARM-linux-gcc 4.3.2

1、进入root用户命令行模式,运行su root

2、拷贝下载的工具链到任何目录下,我放在   /mnt/hgfs/Linux/  目录下

3、进入工具链放置的目录下,cd /mnt/hgfs/Linux/

      解压工具链     tar xzvf arm-linux-gcc-4.3.2.tgz -C /

      注:-C /     选项作用是指将工具链指解压到 /usr/local/ 目录下,这是默认的用户软件安装目录

      到此工具链可以使用了,但使用时需要加上工具链所在路径,比较麻烦,因此下面为系统添加环境变量。

4、为工具添加环境变量,修改 /etc/profile 文件,

      找到对应位置添加 pathmunge /usr/local/arm/4.3.2/bin,或者在末尾添加export PATH=/usr/local/arm/4.3.2/binPATH,

      完后执行source /etc/profile

      查看环境变量方法,如export $PATH

      工具链安装完成,说白了就是一个解压到目标文件的过程,没有自己配置。

      可以使用 arm-linux-gcc -v  测试工具链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看看arm交叉编译工具如何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