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封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15):
    这个散热盘是异性的,所以我用几个pad组成了一个散热盘。allegro封装的pin脚不能重名,所以我其它的都是无定义的pad,怎么建封装让他没有DRC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
    这个是pin重叠的DRC,确保同一个net就OK.

网友:
    建议这个pad用shape做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是想不显示DRC,还是没有DRC,不显示的话勾选掉drc就好了,没有DRC可以将重叠在net里面同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是想不显示DRC,还是没有DRC,不显示的话勾选掉drc就好了,没有DRC可以将重叠在net里面同命名

我想他没用DRC,同命名怎么操作?

网友(2019-09-17):
    如果是几个pin重叠的话,除非把DRC关了,否则没办法消除的;像这种封装,中间都只建一个pin的呀。

网友(2019-11-28):
异形散热盘的焊盘可以在ALLEGRO 中用flash symbol铜皮画出来,再导入pad文件中。没你做的那么麻烦。

    allegro制作异形铜皮

    allegro制作异形铜皮

    在这里导入制作好的异形铜皮

    在这里导入制作好的异形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