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C-DC电源打耐压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9-08-15):
AC-DC电源,PFC+移相全桥,性能等等测试都pass了,到了打耐压,输入对机壳、输入对输出、输出对机壳打的都是2100VDC,打的过程也没看到有什么异常,跳火、拉弧、耐压仪报警都没有看到。但是打完耐压后大概2分钟之后通电,发现机器冒了一股烟出来,没有输出,暂时还没空去处理,想请教一下大家这大概会什么原因导致呢?那个地方有可能被打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输入对机壳、输出对机壳打的都是2100VDC,这是按什么标准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对机壳、输出对机壳打的都是2100VDC,这是按什么标准做的?

这个要求是否有问题?电源输入220VAC,输出120VDC,功率1.8K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求是否有问题?电源输入220VAC,输出120VDC,功率1.8KW。

不清楚是否一定有问题,你们按什么标准打耐压?

网友B:
    你这个耐压是自己随意打的吗?还是客户要求的?

网友C: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没写明,无法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耐压是自己随意打的吗?还是客户要求的?

    是客户要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没写明,无法判定。

发现坏在那里了, 是H桥的一个接GND的MOSFET挂了。但是为什么挂,还没找到原因,正在修机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坏在那里了, 是H桥的一个接GND的MOSFET挂了。但是为什么挂,还没找到原因,正在修机器中。

    上电路图,看看电路能不能进行2000V耐压实验。

网友:
    也许压敏烧结了,再开机就烧保险,其他啥也没坏。

网友:
与输入、输出对外壳没啥关系
估计是输入电压过高
    或者是L/N之间的耐压不够。